ACER 4002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10-11):
机型 ACER 4002
有待机01,不触发,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先万用表看在按下开关后是否有下拉动作。次开关拌为一个独力的电源小板插装在主板上的
这个位置又比较脆弱,实测有下拉动作。并已经送到IO 97551PIN2 ,看来开关这条路没问题,想想测测条件吧,以前听说过97551这个IO特别容易坏,但是手上有现成的芯片于是也难得测了。直接换上个 ,结果还是没 动静,哎,没办法了,静下心来测吧,
供电。344512313615716695161。正常33
待机时钟 正常
ACIN LID519。(3。点几V)正常 MBDATA MBCLK 也有上拉。看来IO 条件基本正常。
为什么不触发了,看到旁边的32PIN BIOS ,测德有待机供给PIN32 大致判断它有可能开机之前有和BIOS沟通,测其PIN22 有下拉动作,貌似IO选中他,在测PIN 24 有上下波动电压,看来有数据交换,嘿嘿,不管先刷个BIOS 先,ACER 官网下个BIOS 刷另外先。刷上后开机能触发了,嘿嘿,看电流跳变貌似亮机了 ,插上外显已见显示了。

网友:
手气不错,赚钱

网友:
BIOS程序损坏导致的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