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002 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1-10-11):
有待机0。1,不触发,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

先万用表看在按下开关后是否有下拉动作。次开关拌为一个独力的电源小板插装在主板上的

这个位置又比较脆弱,实测有下拉动作。并已经送到IO 97551的PIN2 ,看来开关这条路没问题,想想测测条件吧,以前听说过97551这个IO特别容易坏,但是手上有现成的芯片于是也难得测了。直接换上个 ,结果还是没 动静,哎,没办法了,静下心来测吧,

供电。34,45,123,136,157,166,95,161。正常3。3

待机时钟 正常

ACIN ,LID519。(3。点几V)正常 MBDATA MBCLK 也有上拉。看来IO 条件基本正常。

为什么不触发了,看到旁边的32PIN BIOS ,测德有待机供给PIN32 大致判断它有可能开机之前有和BIOS沟通,测其PIN22 有下拉动作,貌似IO选中他,在测PIN 24 有上下波动电压,看来有数据交换,嘿嘿,不管先刷个BIOS 先,ACER 官网下个BIOS 刷另外先。刷上后开机能触发了,嘿嘿,看电流跳变貌似亮机了 ,插上外显已见显示了。

网友:
BIOS这东西让人有时爱,有时恨呀!!!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很耐心的。

网友(点评):
真是牛人哟,那好多是经典案例喽,有空多发点噻

网友:
我手上今天也有个联想F31的不触发    开关到IO那条线也有跳变 IO 的供电 复位也有   连发到南桥的跳变开启都有   就是不触发      兄弟 给个结果吧

网友(点评):
你可以看看南桥接收到开机信号,是否做出了回应

网友A:
ACER的BIOS很容易坏,,有时不知道如何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不敢盲目刷BIOS.

网友:
不错,不触发是和bios有关系的

网友:
  现在都不在盲目的刷BIOS了,因为有时候你备份了在刷进去的时候可能和原来的都不相同了,挺郁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的BIOS很容易坏,,有时不知道如何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不敢盲目刷BIOS.

一般能在上面测到待机供电就有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要看IO型号ITE,ENE,较多都是要带程序的。SMSC相对要少点,管理的电源功能有些也要少点。这是个人看法,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不触发跟BIOS有关。

网友:
很想像你们一样,修很上手,可惜自己学不懂.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块4000的,同楼主一样的现象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有得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块4000的,同楼主一样的现象了,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有得研究了。

这个电流比较小,还 有 就 是 注意看 哈 是 集显还是 独显,

网友:
楼主经验很丰富啊!值得学习!

网友:
我这是集显的,静态0.00到0.01不停的跳变

网友:
楼主想必下过功夫吧!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的BIOS很容易坏,,有时不知道如何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不敢盲目刷BIOS.

现在的机器基本上都是BIOS 参与触发的,关键看BIOS有没有3.3

网友:
是待机状态测试吗?第几脚呀....

网友:
机器修得很好!!!~思路也很有见的,理论也丰富!!!~

网友:
呵呵。以后遇到有待机没触发的就应该要考虑到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