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过没.重启跑2523. 不亮机.求解!!!!

楼主(2011-10-11):
  有块翔升I945GCN主板.拿过来说重启点不亮.可以进BIOS    在BIOS里设置再重启就跑2524了,有时跑2523.现在怎么修,BIOS没有刷过.

网友(点评):
典型的声卡或者网卡坏。。。我有一块foxconn的g31也这样,清bios后第一次能启动,保存bios就25了。在第一次启动时进bios把声卡或者网卡(看你坏了什么)禁用,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拆了是不行的,一定要进bios禁用。

网友:
先刷下了,看看代码是啥意思先

网友:
你先换个内存, 顺便也问一下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上的是内存报错
多为病毒或者是内存的兼容性不强

网友:
回3楼的,你的多为软件问题。把系统重装就好了。

网友:
换个内存  做个系统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我刚修一块精英的跑25不亮的,刷刷就好,现在测机中……

网友:
    我的是开机可以亮.进系统也没问题.但只要你重新启动的话就跑那个代码.

网友:
南北桥U的供电查起

网友A:
典型的声卡或者网卡坏。。。我有一块foxconn的g31也这样,清bios后第一次能启动,保存bios就25了。在第一次启动时进bios把声卡或者网卡(看你坏了什么)禁用,保存退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声卡或者网卡坏。。。我有一块foxconn的g31也这样,清bios后第一次能启动,保存bios就25了。在第一次 ...

     我把声卡网卡拆了都不行.就没有设置那个禁用的了.

网友:
你看看北桥有么有虚焊的情况存在,

网友:
能进bios 证明bios没有问题,可以试试把声卡和网卡禁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声卡网卡拆了都不行.就没有设置那个禁用的了.

拆了是不行的,一定要进bios禁用。

网友:
为什么拆啦还不行?

网友:
BIOS禁用网卡不行的话就考虑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