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294KBA卓上電腦 重裝xp 沒了音訊裝置

楼主(2011-10-11):
在控制台 ----聲音及音訊裝置 打開 特然沒了音訊裝置 那塊主板915m10 內置了音訊裝置 是主板壞了嗎 應怎樣做 請指點謝謝
主板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何必打繁体字,难道阁下是港澳台?既然是重装系统后没有的,首先检查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A:
谢谢楼主,楼主太好人了

网友(2011-11-11):
用驱动精灵安装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