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的光纤,三台上不了网,一台可以

楼主(2011-10-11):
朋友家连的光纤,连了四台电脑,有三台上不了网,一台可以,ping网关都通,路由器也是好的,无头绪了,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进来指点迷津呀!!

网友:
1:请发拓扑图,网络设备型号,网络设置。你这样问估计有很多人看不懂。
2:请发楼主所在地区,运营商信息。有的地方运营商使用技术手段限制。

网友A:
连的光纤的时候有合同里有没写只允许一台电脑使用的?如果是的话普通路由器一般是搞不定的。

网友:
把路由器升级试试

网友:
是不是路由器里面把MAC给禁止了?

网友:
我也是这问题 现在就买了俩号  用交换机上网的

网友:
如果线没接错的话,MAC地址克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上不了网的你先看看拨号的形式DHCP能不能分配到IP,如果能分配到上不了网是没道理的,分配不到就手动指定再试试看。别忘了把MAC克隆下。,他是不是用的固定ip形式的上网,就要把IP填到路由里。

网友:
其实可以! 设个静态I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的光纤的时候有合同里有没写只允许一台电脑使用的?如果是的话普通路由器一般是搞不定的。

用什么路由呢?上次有个客户,光纤上网的(村卫生室,内部的网),固定的IP,一台可以上的。搞个路由设好指定的IP不能上网。打电话问上级说只能一台电脑上网。没搞成,你说用什么路由才行呢?

网友:
复制mac地址

网友:
MAC克隆啊。

网友:
好贴呀!上次卖个交换机就遇到个这样的情况!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2012-10-26):
网络有时真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