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 显示无显示

楼主(2011-10-11):
acer 1916w液晶  开始是黑屏问题,高压部分的p605  和 电容都坏掉了。换上通用高压条屏幕正常出现了acer的标志   。然后插上vga借口。出现无信号的英文字母,指示灯都很正常。不知道如何维修了。请大师们给条思路。。。。。

网友:
先测一下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是不是在标注的值是否一样,如果值一样,哪问题就有可能出在驱动板上,不过先要排除是不是VGA线本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