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键板问题

楼主(2011-10-11):
快下班了碰到一离奇问题,见鬼 了,,按键板不能使用,测开关均完好,使用通用按键板OK ,,,原按键板咋按都按不出,,直接短接开关排阵OK ,,,短接按键不行,以为是地线问题接跳地线过来还是不行。。。见鬼了,,有人知道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吗?....一直纠结于此呀...

网友:
按键板断线?线序不对?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不然就是按键有的漏电,,

网友B:
这情况最大的可能 是  微动开关的问题吧?
你应该查没 PBC 没断....

网友C:
你是用二极管测量档测的吧 哈哈我也遇到过  你要是把那个按键拆开就知道了  里面氧化了 量是通的就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不然就是按键有的漏电,,

按键漏电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二极管测量档测的吧 哈哈我也遇到过  你要是把那个按键拆开就知道了  里面氧化了 量是通的就是不能用

是啊,氧化了为什么还是通的呢?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掉试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情况最大的可能 是  微动开关的问题吧?
你应该查没 PBC 没断....

你说的是开关板有断线?

网友:
换从新都不能用吗?

网友E:
是不是电阻开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阻开关呀?

就按钮开关呀

网友:
坏了就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开关板有断线?

是的,因为我碰到过,断一个  全部按键都不行了,后来我用锡补上 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线路板有漏电,等于某个按钮短路了,所以什样按都没反应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怎么没有结果啊,到底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搞一个常亮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这么麻烦

网友:
都换成新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
把开关键全部换掉。

网友:
结果就是全部换了就好了!有的开关用表测出来不一定准确,以后还是直接换开关!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按键开关漏电引起的。

网友:
不好用就换掉  不行再查查每个键的线路有没有断   还有要看是什么电路的按键 并联 串联 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