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是哪儿造成此故障

楼主(2011-10-11):
一老台式机,昨天用360卫士做了一次全盘木马扫描,说发现E盘一文件内有类木马文件,随后清除后重启,机子忽然跳到磁盘错误扫描(不正常关机后开机出来的扫描),这次扫描足足用了半个多小时才结束,当打开我的电脑(有C、D、E、F四个盘)就发现F盘打不开,光标呈沙漏状,几分钟后出提示说:F驱动器没有格式化,要求格式化,我考虑到F盘内没什么重要文件,就格式化了,奇怪的是格式化足足用了近二个小时才结束,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呢?请大虾解惑。谢谢!

网友:
你是在系统内格式化的?如果是这时间不算过分不正常!360有时是会误删文件的,任何工具都不是完美的!

网友:
360就一坑爹。

网友:
它那个又快速格式化的,可能那个系统又病毒,那个360 又很多病毒查不了的。

网友:
  有个快速格式化的 您点了嘛?

网友:
我知道有快速格式化,我选普通格式化是想更彻底的格盘。
不知道这扫描后F盘怎么就打不开了,我还用PM8.0看了一下,显示F盘已全部使用完,无剩余空间(原先只用了20%),这要是盘里有想要的资料,可太气人了啊!不知这究竟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

网友:
点快速格式化,360是给什么都不懂的人用的。各种一键。

网友:
360有点太过了 什么东西都杀

网友:
用安全软件那就是累赘 我还是继续裸奔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LZ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LZ

硬盘格式化后,能正常使用,现在就这样用着看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得

网友:
还是应该硬盘检测工具检测一下为好。应该与360没什么关系

网友:
360系统急救箱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

网友:
dos下检测硬盘试试呢

网友:
重新装系统在分区,顺便扫一下有木有坏道(废话)

网友:
发现分区出错的时候可以尝试用“Disk Genius ”恢复分区错误,大多数情况下能直接读出里面的数据。

网友:
硬盘应该有坏道吧`不然不会那么慢吧配置再差

网友:
格式化之后可以用工具恢复硬盘数据  关键是磁盘美损坏就行

网友:
你用MHDD   测试下吧. STSA的硬盘都可以认到.  记得全盘哦.

网友:
遇见过卸载360系统直接崩溃的实例!
珍爱电脑 远离360

网友:
硬盘可能有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