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外显正常内显黑屏修复一例

楼主(2011-10-11):
接到一台老顾客拿来的HP CQ45 独显的本,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正常进系统使用。这本是独立显卡的,按照普通思路一般认为是显卡通病,本人也是,但本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做显卡之前都会在屏线接口屏线信号线针脚上打一下波,果然,信号线上没有波形!象这种情况就不是显卡单一的问题了,应该与屏这部分也有关联!这两方面都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拆屏,打屏线阻值,一条无穷大!是码片的CLK线阻值无穷大!查线发现是线断了,当码片的时钟线断后不能给主板提供一个正常的信号,主板认为没有接屏,所以不发信号过来从事而引起黑屏,应变快的朋友会想到为什么背光也不会亮的了,因为这是一个同步信号,线接上了,装机OK。但第二天又黑屏!拆屏查信号线,发现码片的供电3V没有!拆下打阻值又正常的。于是拆机,发现板上这个供电一直供到接口的,不是吧?心里有点郁闷,供电又有,阻值又正常,为什么电压传不上去呢?于是是拆下屏线单独测了几次,突然有一次不通了,莫非是屏线是那种要断不断的情况(以前有修到过一次)?用指甲从线头刮到线尾,终于发现是我所以料想的,线将要断但又没有断完的那种情况,接上,装机,一切OK

网友:
楼主检查的挺仔细的

网友:
呵呵,这是cq系列的通病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

网友:
改电压也可以啊

网友:
能引起这种故障的现象,都得一一排查,冷静的思路,加上果断的判断,合理的推测,结果自然就会让人欣喜。

网友:
我也修到一台CQ40的,但量屏线都是通的,一做显卡,显卡的上有几个电容为00了,悲哀呀。

网友:
显卡电容0欧那是你将显卡芯片做短路了

网友:
打波形是打三组色差,一组时钟呢?

网友:
很多客户一拿机子过来不开机,都说,是线松了!楼主这一维修,大部分客户自己都说中了!

网友:
哈哈,楼上的说的很生动。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学习

网友:
很容易先往通病上想 其实是屏线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维修很仔细

网友:
行家 啊!!!~太强啦!!!~

网友:
以前都是干显卡,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LZ 我们有同样的习惯了,不过我也试过好几台,重插下就OK  凡事都要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