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喜老师进。电池适配器同时插短路求解???????

楼主(2011-10-11):
机器为:华硕F83SE
故障表现:用适配器可以开机,电池也可以单独开机。但同时接短路
充电芯片为:MAX8725E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Q8802总是烧  分开用都可以, 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就烧   华硕A8E的板子 独显的  不知道谁 遇到过

网友:
考虑切换电路啊 IO直接干

网友:
电池放电MOS控制,冲电IC。

网友:
感觉是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上个远程你还不知道怎么修啊···!·····华硕的 充放电芯片控制2个电压·过保护隔离·。仔细查查周围小件测测 2 个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