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分吱吱响

楼主(2011-10-11):
今天修一个915集成小板,开始能跑到26,后来不亮,开机00,并且CPU供电那里有吱吱声,电感还有电压1点几V的输出,换了一部分件后实在没耐心了,对了,曾经拆掉一个电感后没声了,换上一个后,依然吱吱响,发个帖出来问下有此经历的师傅,是什么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有解决掉

网友:
在双敏 M26GT系列中 电源吱吱响 很多都是电源IC的问题    没有修过这种板子    不过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电流过大把 考虑滤波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想把场管跟电感全换了,还有ic史一下。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把场管全换了,没有用,我估计像是哪 个电容漏电  不过累似的问题没有弄好过

网友:
人能听见吱吱响感觉是频率低了,你从这方面查一下。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提示,还想在问下,频率低该如何解决呢?具体要换哪部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电感质量不好引起的,封装的问题。只要电压出来了,应该就没问题,查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把场管全换了,没有用,我估计像是哪 个电容漏电  不过累似的问题没有弄好过

是啊,我先前也这么考虑的,6.3电容全部换掉了,16V电容也全部换掉了,不过原16V1800UF没有,换的是16V2200UF 共4个,依然吱吱响

网友:
新手路过学习中,关注!VID

网友:
手上有一片华硕VIA 775的主板,也是供电部分吱吱响,没能解决。。。

网友:
供电部分吱吱响?  是什么造成的   人能够听见?   解惑下

网友:
电感短路,内部线圈局部漏电, 负载加载,  PWM电路的起振频率就会降低, 低于一定频率后,人就能听到了.

网友:
以前修过把所有的电容全换掉,因为当时找不到是那个电容坏。

网友:
楼主不妨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下 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

确实,换完电源IC后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期待更多方法

网友:
貌似吱吱响的问题不是太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