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进水修复详记(具体型号不详)

楼主(2011-10-11):
         首先声明,本人在校学习还没毕业,国庆假期替别人看店,顺便修板子练手的,写此贴第一作为教训,第二献给跟我一样的新人,第三,希望高手指点!
          上题,一个也是修本儿的熟人拿一块儿板子过来,联想昭阳的,具体型号不详,说一整杯水都给浇上去了,拆开主板全是水,自己清理了一下,说换了个CPU供电芯片MAX8770,为啥换呢,不知道,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郁闷……
         测各大电感,貌似正常的样子……
         上电试机,待机0.05,3、5V有,按开关,有反应,电源灯能亮,但立马掉电,反复如是……啥情况,好像有短路的样子,可是公共点各大电感也觉得都正常啊,于是我就想,是不是缺了哪个重要的电压导致不能正常上加电,转了一圈,除了CPU压出不来,其余各电感在按开关瞬间都能出来,那只能查CPU供电这儿了,而且那哥们儿已经换了个8770了,只是焊得乱七八糟的,其实也不是乱,就是那黑黄颜色的焊膏,让人看着就难受,再次测CPU电感,4欧,各管G极600多欧,先不管了,拆了8770再说,当然顺便也把CPU拆了,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拆了之后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加起电来,还掉不掉电,结果想也没想就上电加电了,确实,电能加到0.25左右就不动了,也不再掉了,突然想到供电IC拔了之后是不能上电的,否则场管很容易被击穿,赶紧拔,用表测了下公共点阻值,400多欧,吓死我了,还好想到的及时,这人呀一激动就容易犯荤,一点儿都没错,心想,这下可找着毛病了,本来也看着它不顺眼,于是乎从料板上拆了个8770换上,用酒精刷了N多遍后,看着舒心多了,嘿嘿,上CPU加电,故障跟初始一样,全白忙活了,把我给气的!!!难道换的也是坏的?不知道,也再没有个8770给我换了,要不然我肯定再换一个试,想也没想,拆CPU,又把8770拔了,没辙了,拿表一个脚一个脚的挨个测吧,我也懒得看电路图去,1  2  3  4……等等,这表怎么能响这么多次呢,响的时候多数是61欧,这不对呀,哪有个这阻值了,再量一遍,还是响了很多次,这下得找图了,不看不行了,从网上下了个F41,对着量,我晕,那不是CPU供电么,测电感,果然是,该板子CPU供电为两组共四个下管,按道理说应该至少在100多欧呢(当时以为一个场管阻值500/4这么算的,后来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并几个也一样的),怎么这能61欧了呢,显然是不对的,当时只顾着上CPU测了,也没拆了测下,这个弯绕大了吧,晚上买两斤豆腐去,把我给气的,怎么没在意这楂呢……(经多方查问得知这个阻值在这儿也可能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我又遇到同样的板子拆了CPU测其阻值为106,所以这个有待查证,也希望大家能给我解释下,CPU下管儿SD极到底多少欧阻值是正常的)
          拆,把所有下管儿全拆了之后,阻值到了几百欧,应该正常了吧,接下来我又干了一件“大事儿”……
          因为手头也没有现成的件,所以8770  下管我都没装,又上电加电试机了,按开关之后,电源灯亮了一下瞬间就灭了,而且电流从原来0.05变成0.06之后,再按开关就没有任何反应了,这下完了,这个现象明显就是大短了呀,拔电测,公共点完全对地……(我哭)
         从电源口飞线越保隔直接到公共点上电压调成2.5V烧,CPU供电上管烫,拆;330大电容烫,拆;基本上全拆没了之后,不短了,公共点阻值恢复到原来的400多欧,拆了飞线,上电源一量,保隔过不去了,故障扩大了吧,哎,没办法,咱现在这水平哪能想到那么多呢,理论早就抛之脑后了,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基本上就不经过大脑考虑……真的,你接着看!!!

                                                                真正由保隔产生的B+,作为主板主供电

                                                                         控制保隔两场管G极的PQ17

            那就再测保隔吧,看上图,首先测电源接口VIN,19V有,再测P2点,19V有,因为第一个场管PQ9是不能完全挡住电的,至少19V电压会过去,但并不能作为供电,具体原因就不在这里详说了;再测保隔两场管的G极,同为19V,顺着查控制场管G极的小场管儿PQ17的G极电压为低电平,所以不能导通将PQ9 PQ10的G极拉低,而PQ17的G极是由PACIN上拉,但也同样受ACON和ACOFF控制的,因为没有B+,ACOFF先不考虑,所以接着查PACIN的产生……

                                                              上图为LM393内置两个比较器A  B两部分

            找着比较器LM393,测第8PIN,19V供电正常,第1PIN,也就是PACIN,3.3高电平,正常;第4PIN,接地,傻子也知道,不正常才怪了;第7PIN,一点反应都没有,此脚必须为高电平才能保持由PACIN上拉的ACON为高电平,从而使PQ17导通拉低保隔两个P管G极,再使PQ9 PQ10导通产生主供电B+的,顺着查吧,测第6PIN,3.3V,正常;第5PIN却只有1.5V,此脚是公共点B+经两电阻分压之后而来的,必须大于第6PIN,比较器第7PIN才能保持一个高电平,所以现在只能去追查在保隔之前就送到公共点B+电压的那一路了……

                                                           越保隔也就是在保隔之前就应该产生的B+

             看上图, 测四个电阻前有正常的19V,但到了四个电阻之后却就只有5V了,这就奇怪了,怎么能就只有5V了呢,肯定被后面公共点给拉低了,当时我手里正好拿着一把镊子,就想,既然你只有5V,那我就强给你过一个19V,拿镊子直接短接四个电阻其中一个两端,看看会有什么反应---(果然反应很大)
             “啪”,妈呀,我这是在演西游记呢,怎么这么多烟儿呢,一看,PQ1烧糊了,用表一测,完全烧穿……
            其实,这个现象是完全可以预想到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本来应该只是单纯的一个电压,也就相当于保持LM393比较器第5PIN持续高电平的一个信号而已,而我却直接把限流电阻短接了过去,那么大电流,小小的一个Q1又怎么能挡得住受得起呢,不烧才怪了,只是我当时就想试一试,只有大胆的尝试才会有深刻的教训么,呵呵。
           到此,我已经没有办法再修下去了,因为手里想换的件儿啥都没有,只能给学校老师去修了,把烧了的Q1换了,所有拆了的场管儿和电容补上,换了两个CPU供电IC,接屏就亮机了,到现在我还纳闷儿,为什么四个电阻之后只有5V,而换了Q1其它啥也没动,它就能好了,郁闷……板子被我拆换后的惨样见下图。

补充内容 (2011-10-12 20:55):
谢谢饼哥,真正拿到板子修的时候,有无从下手的感觉,想到啥做啥,觉得哪儿有疑问就搞哪儿,脑子发热就激动的不行了,呵呵 ,慢慢地以后就汲取教训了.

补充内容 (2011-10-12 21:05):
其实说的简单了,原始问题应该是CPU供电那块儿的,或者板子根本就是好的,只是进水不亮了,但是后来可能给他们换了一个8770,就出现了一些其它的问题,后来我又给"锦上添花了",总之是绕了一大圈,我写这个呢其实不是想让大家看这个板子是怎么修好的,主要还是想把仁宝的点火回路写出来给对仁宝还不太熟悉的同行朋友们看看,错的,大家可以给指点指点!

网友:
我看到现在都不知道楼主怎么修好的啊,具体什么问题啊,不过楼主的冒险精神是值得学习的啊

网友A:
我看到了,是它老师修好的,就是把它搞坏的又搞回去就好了,真的好了!
这就是一个着火电路损坏造成的,
在它东搞西搞之下,那毛病老妖实在火大,干脆现身了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是它老师修好的,就是把它搞坏的又搞回去就好了,真的好了!
这就是一个着火电路损坏造成的,
...

其实说的简单了,原始问题应该是CPU那块儿的,但是后来给可能给他们换了一个,就出现了一些其它的问题,总之是绕了一大圈,我写这个呢其实不是想让大家看这个板子是怎么修好的,主要还是想把仁宝的点火回路写出来给大家看看,错的,大家可以给指点指点!

网友:
  呵呵、lz牛叉、拆了IC 和下管 还敢通电、

网友:
我发现原来你才是人才,没毕业就来修板,毕业之后干点别的吧,这行不好混

网友:
小伙子修东西不用急啊!!!~慢慢来就会好的!!!~

网友:
是啊经过你这一烧,确实明白不少。

网友:
初生牛犊不怕虎,楼主很强大,也很细心,只有自己摸了才知道。你在这个板子上面花费了时间不过以后你可以做到秒杀。

网友:
楼主厉害啊。维修就是要不断实践不断犯错才能积累经验的,不过,不要盲目的实验哦,哈哈,比如那个把下管拆了就上电的,以后千万别拆了,

网友:
教训中总结经验,呵呵 .

网友:
是教训  也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