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通病换了8743之后,北桥烫手

楼主(2011-10-11):
原来拿来是开机掉电,华硕x85s通病8743的问题吗,我换之后可以开机了,但是
北桥烫手 ,不知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北桥供电 散热等查下

网友:
能开机。正常使用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用万用表量一下北桥周边有没有什么小元器件短路的没有。。如果单单是北桥芯片发烫一个是正常的吧。。

网友:
不上电池2.8a了

网友:
北桥是sis

网友:
矽統671DX是1.2v供电。我现在这个是2.5v

网友:
你就查供电呗

网友:
是不是还是少了个电压引起发烫的

网友:
我换了几个8743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怎么办呢

网友:
供电轻微短路了吧。

网友:
最好能看看波形!波形不正常,什么怪问题都有!

网友:
变2.5V了,你就顺着那个电路查下去~换了几个8743了,就肯定不是那里的问题。你说的那个2.5V电感附近的那些8脚芯片,一定都得量量。应该是哪个坏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主板绝对有问题。LZ看看是否哪个东西短路了,比如外设什么的
要插电池然后再充电的话那还不吓死人,4.74的电源也顶不住

网友:
量体8734各脚位的阻值

网友:
查电压 看时不是哪里工作不正常

网友:
我看供电是不是有微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因该有短路

网友:
看看北桥工作条件

网友:
供电有微短路了...

网友:
北桥一般不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