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S-7529跑EO真理,求解释

楼主(2011-10-11):
修了两块V星MS-7529板子,第一块是12V和待机电路导通,在待机时候12V有个3.3V的电压,看图纸找了两天才搞定呀,之前没上CPU和内存试过,应为故障很明显,修好后上U跑EO,把地址线,电压,bios都弄了,故障依旧,工作条件全部满足了,以为是自己刚学,没在弄,朋友的板子,就一直放着,昨天又来一块同样的板子,没有南桥供电,应为有图纸,很快搞定,但是修好开机让我太失望了,又是EO,难道我们结下不解之缘,刷bios无果,现在小弟求解释呀,小弟才参加工作3个月,现在把自己修的故障点给大家上个图,那个待机12V导通3.3待机不是真的3.3待机,是5V的待机给阻成3.3的迷茫了我两天

网友(点评):
这G31的板一般上得内存频率是800外频的,要不然就会跑EO,你可以换根800的内存试下

网友(点评):
这个月饼老师早总结过,G31以上的板子用酷睿核心的U,和667以上的内存

网友:
上CPU後診斷卡跑E0是嘛?
478主板, INTEL晶片組, 診斷卡跑E0是指內存不過,如果是南北橋供電不正常, CPU是不可能工作的唷!
建議查內存相關供電才對, 內存主供電是否為2.5~3.3V, 內存條上下的排阻, 應該也要有1.3V左右的電壓!

网友:
我遇到V星这样问题,大部分刷BIOS好的,不知道你BIOS是怎么刷的

网友A:
我是官网的,咱们论坛的都刷了个边,版本280的200的170的刷了都没结果,跑的还是EO,修半天电路了,最后又让我心情大跌

网友:
这个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有的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官网的,咱们论坛的都刷了个边,版本280的200的170的刷了都没结果,跑的还是EO,修半天电路了,最后又 ...

既然是跑E0,那么所有供电应该正常了的,要不然复位灯会长亮

网友:
谢谢呀,刚开始维修,真理太少,现在懂了,换了个双核U,换了个内存,忘看多大的了,借的,正常跑马亮机。谢谢大家对小弟的帮助,以后大家修的时候也要注意这点呀,今天修一块内存3.3只有1点几符,本来想跑下线路,但是老板的生意太忙,想想算了,直接在电源3.3飞内存3.3供电,开机过内存。跑45不亮,这次可有教训了,换了个U正常开机了,谢谢大家教会了怎么多,论坛是维修之家,天天来学习

网友:
学会了吧     我今天也遇到过    945的主板本来不支持高cpu  支持420以下的     用低的不跑吗    我想   用高的试试吧     居然亮机了     经验太少     还要加一步学习啊

网友:
上真双核的U

网友:
看来还的多买些CPU和内存条啊

网友:
强烈建议换个667的内存和 换个高点的CPU试试

网友:
V星G31已不支持早一代的CD了,这个新手确实应该注意,这个板子其实故障点最多提BIOS坏,别一个就是控制前端总线电压5角芯片爱坏,导致1.2V偏低或无。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G31的是上双核的   单的不行   Msi的 这种跑马E0的biso的问题比较多  还有的就是内存到桥间有断线的

不能一概而论,技嘉G41的板都支持CD 的U MSI有没有支持这点不清楚了。

网友:
板子肯定修好了,是你上的CPU或内存低了,上酷睿的CPU和667以上的内存就好了

网友:
主板 CPU 内存  出的年份大致的要一样,兼容性就好点,应该是工艺的问题,65NM工艺的供电,频率等大体一致,兼容性就好,自己的理解,不对的请多包涵

网友:
谢谢,又学了点以验,G31的主板用新的核心CPU试机,呵呵,也不是全是吧,前几天我用映泰G41的主板,上的是D3内存,用CD的3。06G,正常点亮,看来也要看品牌了,最好是用新核心CPU试机。

技嘉G41也能上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