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053TQ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黑屏??

楼主(2011-10-12):
接修一台LG W2053TQ液晶显示器,客户送修时说,显示器用大概一小时后黑屏,电源灯不亮,断电再开又可以用一会儿。接机,上电,确实能开机,而且看似正常,试机5分钟没有黑屏。准备开修,拆机,电源插座串接100W灯泡,上电,准备测试5V电压和22V电压是否正常,开机,显示器亮,约2秒后自动关机又自动开机,与此同时灯泡由暗逐渐变亮再变暗,如此循环。于是,拆掉灯泡插座直接插市电,正常开机,测试各组电压正常,拷机约50分钟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亮,关机再开,闪一下就灭,换通用高压板试机正常。(而且电源串接100W灯泡也正常开机,灯丝微红)
求助:1.原机高压部分是否是存在短路,才导致电源串接100W灯泡无法开机?
2.为何修理之前,用大约1小时才会黑屏,而且,黑屏后待机器冷却再开机,又能用一会儿才黑,而不是闪一下即灭??
3.据此分析,是否为高压线圈短路(没发现明显打火)??还是那几个高压电容短路(用表测没发现短路)??
4.请求高手分析具体原因及维修思路,本人新手,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都是 高压线圈,内部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一般是元器件热稳定性差造成的    能开机时对怀疑部件加温

网友:
关注高压,灯管

网友:
修好了吗 想知道是什么毛病 希望学习到

网友:
修好了吗
希望看到真理

网友:
让大家失望了,最后换的通用高压条

网友:
這個問題一般都是高壓線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