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一键GHOST到磁盘如何恢复(求教高手支招)

楼主(2011-10-12):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笔记本电脑,问题是会花屏,诊断出来是系统问题。但是店里小弟忘记询问客户C盘有无重要资料就给还原了系统,结果客户说桌面有个重要资料!!!现在问题是该如何恢复出还没还原之前的系统呢?我使用了EASYRECOVERY恢复格式化C盘但是还是没办法找到客户桌面那个文件夹。特此来请教高手支招 ,小生在此先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你得看运气了覆盖的数据是恢复不了的 你再用其他的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C盘的资料看是找不回来了,其他盘的倒是可能还在,用李大海那个工具把先前的分区搜索出来保存就行了。

网友:
EASYRECOVERY 无法找到就是因为 覆盖数据了。
哥们悲剧了.......
这个 比较难搞了!

网友:
c盘的资料应该找不回来了

网友(点评):
哥们 数据被覆盖了 怎么找啊 教教我啊

网友:
被覆盖了,找不回来了

网友:
被覆盖了不好找 哈哈除非去找黑客特工他们有一个工具好像是资料被格式三次还能恢复

网友:
数据被覆盖了就没有戏了,试着用winhex这个东东找找

网友:
都还原了系统,资料都覆盖了。想恢复很难,你试下用FINALDATA这个软件。

网友:
好像覆盖了   。。。

网友:
明显找不到了,像这样覆盖的,找到后的文件也是一堆,再整理是系统文件 还是资料。所以几乎没有可能性

网友:
用这个disk genius,是免费的,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挂在机器上,最新的版本速度很快的,我用过很好的。

嗯,我们就是用这个软件恢复数据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diskgen这个软件修复下硬盘分区表试

网友:
发生这样的问题,楼主就认了吧,你用的那个工具恢复格式化或者误删的文件(只是删除了文件头)是可以的,ghost是直接覆盖原来的数据区,应该是没有办法了,就是找回来也不会完整,如果是图片可以显示一半,有的甚至一半都不会显示,文档也全是乱码,就当给自己长记性。

网友:
如果客户拿这说事,楼主可以把他在搞得花屏,呵呵,也不用跟他罗索,让他拿走。

网友:
花钱做数据恢复吧

网友:
这样情况要看运气了,不过一般恢复出来的可能性不大,可以用R-STUDIO试试!

网友:
当你向水杯倒入一杯油,然后又想再向水杯倒入一杯水,结果杯里酒水,油还存在吗?,!

网友:
这个很深奥 。。难道出现误GHOST就没办法找回资料了?是现在的软件还太落后了吗

网友:
这个可就难了,C盘的东西是没有了,你在看下其他的盘里

网友:
昨天我的电脑也被gho了 杯具

网友:
不好搞啊 楼主 修复下原来的分区表 找找吧

网友:
用diskgen吧  C是没戏了

网友:
哎哎 悲剧啊

网友:
  可以找到 但全是系统资料  文本或者文件的找回几率很小的、、、、、、、、祝迩好运吧  一般要装系统  一定要先询问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