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5102笔记本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1-10-12):
1台HP MINI 5102笔记本键盘、触摸板同时没有用,键盘芯片是KBC 1098-NU,现更换了键盘芯片KBC 1098-NU,故障依旧,但USB键盘又能用,USB鼠标也能用,量键盘接口的阻值又正常,但接口到键盘芯片的连线上的电压波动较大,电压在1.02V至4.87V之间变化,我找了个好的笔记本测量,发瑞键盘接口脚上的电压是不变化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接口哦旁边的滤波电容量下 漏电吗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的本本 也这样的问题  一直没解决呢!

网友:
你把接口边上的电容全摘掉看看

网友:
滤波电容惹的祸,你全拆了,看看~~~我东芝M100就这么修好的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你在看看是不是软件、驱动方面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