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逆变电路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1-10-12):
山特M1000A的UPS拿过来时是不开机,经查是开关旁边的一个三极管2N5401断路,更换后可以开机,但断电后没有逆变输出电压,充电10小时后电池电压达到25V,再断开市电,有230V的交流电输出,以为这样就修好了,就放在一边搞其他的了,过了一天想把电池放下电再充满就交客户的,谁知这UPS带不起负载,空载有220V输出,一接上负载就关机,这下我不知道查哪里了。有知道的能帮我分析下吗?这个UPS用的SG3524芯片,在空载时有隔3秒蜂鸣器响一声,不知是停电报警还是其他什么提示?

网友:
3S蜂鸣器响一声是逆变提示(市电没了),带不了负载你看看电池的容量是否正常。你这现象应该是电池容量不够了,逆变时看电池压降多少。

网友A:
有25V的电压啊。

hjq

网友:
坛子里好像修UPS的不多噢,一般带不起负载的可能会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
单独用12伏55瓦的灯泡对电瓶放电看各个电瓶的电压即可知道电瓶的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25V的电压啊。

25V是电压.容量就是放电电流.你电池是多少Ah的,这个就是容量.用40W灯泡在电池上做个负载,看看带着负载还有多少V电压.

网友:
按楼主说的,是带保护的逆变器,具体查看反馈电路...还有逆变推动管在空载时候的热量,大概排除是反馈问题还是 推动级或者前置推动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是电池的问题,一个是好的,一个带负载只有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