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金手指掉可以修吗

楼主(2011-10-12):
新人报道    内存掉金手指用什么粘贴?    502能行吗

网友:
等待高人,我也有一条

网友:
要是信号的话 可以那么粘上啊 但是貌似还要飞线连上吧  要是空点或者地就不用管它了吧 这事你去请教  枯木道长啊  那是专家啊

网友:
很久之前我修过类似的故障,用铅笔涂在掉PIN处,可以解决

网友:
刚接触内存时就知道脏了、接触不良可以用橡皮擦,缺金手指用铅笔涂的方法试。

网友:
有一种银浆的啊,涂上去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502应该不行吧 有一种 金手指专用的 笔 涂一下就行了

网友:
没遇到过,不够看大家都说涂铅笔,想问下,插在槽里,铅笔印不会掉吗

网友:
可以加个金手指只要插上能接触上一般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