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14W ab 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12):
宏基 AL1914W ab 开机闪一下灭。接高压条故障依旧,没办法发个新板子 换上还是一样,在这之前用测试灯管工具测试灯管正常,不闪灭,我郁闷中。。。。。。。。。   求解 。。。  在线等!!!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快来帮帮我

网友:
看一下12V供电是不是稳啊  那除了灯管和高压 那你看看开关吧 也不是的话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关键是我换新板也一样  12V电压在13.多正常。

我用测试灯管工具测试都点5分钟一上就没再测试。

现在就差按键板,很迷茫,量拉按键正常

网友A:
灯管你是一根一根测试的吗,这个问题我也修过好多次,一个是某一根灯管掉焊,另外就是高压受到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你是一根一根测试的吗,这个问题我也修过好多次,一个是某一根灯管掉焊,另外就是高压受到保护了

谢谢了 我没有一个灯管的试, 我这就试试去。

网友:
灯管是掉悍了  可是我焊上故障依旧  用换灯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