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美格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白屏

楼主(2011-10-12):
我接到一台美格17寸的液晶,用几个小时或者不定时就会慢慢白屏,找手拍它一下就好了,点几个小时又会出现同样问题,屏线我也重新插过,电源板和驱动板也没有测出什么问题。那位兄弟知道问题,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多半是屏线松了,拆开固定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虚焊了?   有点同意2楼的意见

网友:
屏线用酒精擦擦干净然后用黑胶带把屏线固定好!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一试,不过我还是怀疑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用胶枪打胶封好。就OK.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不好说,一步一步的查吧。

网友:
查查是不是屏供电不良啊

网友:
t你等它白了的时候量下屏上面的供电,一般白都是没供电造成的。。。。。。。。

网友:
到白的时候用手去动动屏线试试,不要去拍

网友:
这种基本上是屏线问题,但是不要图方便,把屏线弄一弄就行,我以前也是有时候还剪一截重新弄上去,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一样,后来我在网上买了一大把屏线回来,换新的就一直没这样子的问题,联想这种问题最多!基本上用一年后大部分有这样子的问题

网友:
对的,同意楼上,直接换排线试一下。

网友: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  拿走后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A:
遇到过是屏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是屏问题的。

是呀,就是屏的问题,开始不确定,现在敢肯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就是屏的问题,开始不确定,现在敢肯定了

是不是屏上的  IC  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