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8声卡叹号,装不上驱动

楼主(2011-10-12):
这机子又两个毛病,现在是声卡叹号装不上驱动,2是不认mini pci-e的无线网卡,换了好几个网卡都这样,
测mini pci-e上也有3.3v和1.5v
南桥被人加焊过!

求一思路

网友:
重做南桥。。。。。

网友:
一上来就杀桥是不是太冒然了

网友:
南桥被人做过,应该考虑南桥取下来重做一次.这样的故障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别人干过不一定做的好,自己在做次

网友:
我又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可以可以进系统。就是找不到无线和声卡装不上驱动。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