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放螺丝才不会老是弄混?

楼主(2011-10-12):
每次放螺丝都会混掉,很麻烦,有时候还会弄错,多点都已经是正常事,求怎样能不多螺丝,不弄错的方法!!!!

网友(点评):
可以分开放,,熟练了就不用分开了,装的时候大概能看出来哪个螺丝上在哪比较合适

网友:
多螺丝 很正常啊  我经常多呢  我就怕打完螺丝发现不够 少了

网友(点评):
呵呵 少了就麻烦了

网友:
习惯就好,,装机达到一定程度了看螺丝孔就知道用多大多长得螺丝了,,我习惯是分两份把外围跟主板螺丝分开

网友(点评):
这样不错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 现在就算混了也没事 装多了

网友:
装的时间长了就不会错了 可以用不同的色笔标出来 (画在螺丝和旁边)或用不同的盒子方不同位置的螺丝

网友(点评):
方法可以 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多拆几次就行了 不要担心会弄混 越担心越混 没事多拆几台就行了

网友:
你多搞几个格子,就OK了!写好A B C D 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透明的塑料盒,里面有几个格子的那种,一般市场里都有,用油笔标A,B,C,D壳,以后就把螺丝放对应格子里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正解

网友:
准备好几个纸盒一层的螺丝放一个纸盒。这样会好点吧,不过时间久了你会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麻烦,直接放一个盒也照样能OK呵呵

网友:
我拆机都不分螺丝类型的就一个盒子都放里。因为已经拆多了。

熟能生巧 不错

网友:
找个可以分开装得盒子  装CPU风扇的底盒就可以  inteL那种

网友:
多搞几个盒子,里外螺丝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准备3个纸盒

网友:
一般3个盒子,D壳的一个,C壳一个,剩下的一个放主板上的螺丝

网友:
个人觉得不用什么盒子,拆多了就知道了,重要还是记性,呵呵

网友:
元件多格盒子很好用的.

网友:
哈哈  这样螺丝是不混了 但是装的时候还是会装错的

网友:
拆多了 就没事了

网友:
其实你要说有什么好方法吗,老实说我没有,一样的螺丝搁一块儿管他是从那里拆的。我想关键是在上的时候会出现麻烦,会上错,在上不动的时候或者纠不紧,那千万别在纠了马上取出来换别的,注意观察空的大小和螺丝的大小,举一反三的道理就保护说了。上的时间就了自然而然就会。没事路走多了就好了

网友:
拿一些纸杯子,在上面写上字

网友:
谢谢哦,小弟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