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一运行程序就CPU使用率100% 根本没办法使用

楼主(2011-10-12):
旭日410M 一运行程序就CPU使用率100% 根本没办法使用, CPU  内存 硬盘  系统 IO 都换过 但是还是使用率100%,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这个不是正常的吗!!!~

网友:
不行就刷一个BIOS啊!!!~

网友:
你进BIOS看看CPU是不是降频了?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导热铜管坏了啊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最头疼了,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IO问题,一般只有IO出问题,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的,继续查IO。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

网友:
这个虽然温度高了,CPU会慢,但是也不至于100%,换过硬盘换过系统,那就排除了病毒,头痛,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考虑是不是  主板问题了   cpu供电不良什么的

网友:
因为主板BIOS旁边有氧化,但不明显,加焊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氧化也会引起这样的毛病啊,?

网友:
你换一个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装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