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启动总提示超频失败~~高手求救!

楼主(2011-10-12):
主板名称 MSI P35 Neo2-FIR/FR / P35 Platinum (MS-7345)

我的电脑最近出现问题,每当关机后,再开机的时候,电脑就会出现一下警示
Warning!!The previous performance of overclocking is failed,an the system is restored to the defaults setting,Press any key except "DEL" to enter SETUP....

之后按任意键就进入BIOS,我直接保存退出,系统自动重启后就正常了,但在下一次开机又出现......
我之后试过进BIOS,载入Fail-Safe Defaults,试过载入Load Optimized Defaults,试过拆下电池给主板放电,清除CMOS,主板电池也换过,但结果都和上面的情况一样

重启它不会出现,总是在关机之后再开机它就出来,害的我每次开机都要进BIOS后才能进入系统!!!

高手帮帮忙解决下..

网友:
重刷一下BIOS

网友:
显示器的分辨率设置超出主板显卡的支持范围。

网友:
超频了 楼主可以把分辨率拉低点再观察下效果吧

网友:
貌似超频开关打开了吧?

网友:
重刷一下BIOS看看,主板BIOS程序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