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和t41的电路图是不是可以通用的 啊???????

楼主(2011-10-12):
老大们指点一下吧!!!!没图修不了啊!!!!!!!
电路图

网友:
什么大问题哦,一定要图纸啊。 图纸都差不多的。

网友: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以参考

网友:
一样的,T40的一个小卡是独立的,而T41是集成到主板上的

网友:
问题已修复

网友:
呵呵,LZ 是什么问题啊。分享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