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已经跑过了的就是不出现画面,肯定是那里有问题往高手指教

楼主(2011-10-12):
突然间客户拿来了好多显卡说需要修理一下,拿到手后准备开干,第一张通过了检测卡,在幸灾乐祸的以为没事的时候显示器居然没有出现画面,我的娘啊 ,学的一塌糊涂,测金手指上面的电容都有阻值电容也都是正常的,眼睛盯着卡看了大半天,总想看出点名堂出来,结果很遗憾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无赖之下想到你各位高人。特此求教,现象是上板通过了检测卡无画面。黑屏,

网友(点评):
无赖之下只告诉你一点,显卡如果输入总线被锁住的话会造成跑码中定死的情况,但是显卡不亮的可能性太多,金手指上的电容、阻值仅仅是其中一个可能。你就是不装显卡,检测卡也照样能跑完。这根本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对于点不亮的显卡,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来检测,而不是想当然的换晶振、换芯片,干GPU。这样的修法或许会瞎猫碰到死耗子,但终究是不上路的。

网友(点评):
刷个BIOS试试,论坛里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
显卡不是有一个晶振吗换了试试

网友:
是不是行场信号故障啊!我也遇到过,可以过显卡,但没显示,检查行信号针对地阻值无穷大;

网友:
换个7805试试,不行再看看7408正常不

网友:
可能核心虚、7408坏、接口坏,收一下帖子就行

网友:
我测试过晶振有振,桥我也用力压了,电容没有鼓包的折磨了俺大半天啊 。结果一点搞头都没有气死人啦{:soso__4207487883149962004_4:}

网友:
大哥晶振是好的啦 ,没有必要换哦,不能说换就换的,如果是晶振的问题那还可以要是不是它的问题那可就白忙活了对吧

网友:
架焊下GPU吧!虚焊了

网友:
恩恩卡一定是有问题的。我正在找原因真是件技术活啊。考验咱懂还是没有懂。老实说不太懂知道是有问题就是找不问题的原因处在那里

网友:
换个显卡不就行了  也有可能是你的检测卡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主要供供电有没有   现存的  和主芯片的

网友:
我估计是GPU没有核心供电,先查查看。

网友:
刷下显卡的程序  不行就加焊主芯片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量下槽里面的工作条件(参数)

网友:
{:soso__10424912833127695363_3:}我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是一般检测卡跑完了就OK了的,加焊了主芯片问题依旧,硬实拿到心子都是紧的,

网友A: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开机正常进系统,显示器灯亮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也是这样,开机正常进系统,显示器灯亮正常,就是没有显示。

哦,那修好没有啊。如果修好了那时怎么KO的啊。帮个忙呗伙计

网友:
没有修好,vga是这样,dvi正常,算了。

网友:
真是 太抠门了啊 。我只想说 咱技术NO行啊 。我只是 学徒想 修却是无能。拼命啊 啊啊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
那就是显卡方面的事情了 不行换芯片

网友:
呵呵,我也碰到过测试跑完就是不显示,换个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跟显卡不兼容啊

网友:
VGA三基色阻值 (1 2 3) 行长阻值(13 14)是否正常   正常后换74门芯片    一般加焊GPU解决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片  掉件也跑马OK的  就是无显  关键掉件没有办法搞了

网友:
集成显卡查三基色和行场同步信号,独显就换显卡试试,换显卡不行,就查显卡供电和ad线

网友:
先测核心电压和显存电压,电压都正常的话加焊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