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W205R

楼主(2011-10-12):
这机子的故障是鼠标失灵,进到系统一下就失灵了,鼠标乱跳乱走,以为鼠标板本身问题,换了还是一样,
以为是系统问题,进PE里面也是一样,测了鼠标2条数据线,阻值一样,都是直接进I/O(IT8512E),换了结果
也是一样,没思路了,有哪位高手遇到过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试试

网友(点评):
鼠标是外设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板有些采用USB的哟

那还不得杀南桥啦

网友:
  LZ 进PE  故障还算一样吗?   电源是否用的原装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不过偶的是鼠标垫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故障啊!

网友:
谢谢的大家的好意,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下了个BIOS刷了就行了,我也学习了,BIOS会影响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