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在时跑49 有时正常,,北桥显卡都换过了,,这 ...
IBM T41 在时跑49 有时正常,,北桥显卡都换过了,,这个有什么情况会导致呢

楼主(2011-10-12):
IBM T41 在时跑49 有时正常,,北桥显卡都换过了,,这个有什么情况会导致呢,,高手们提示下小弟了
显卡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在测一下内存上有没有波

网友:
显卡有问题 有时过不了!!! LZ 换过显卡没有呢?

网友:
南桥问题的啦

网友:
盲目乱做桥是不行的。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南桥,,,北桥。。。显卡都换了都不行的了

网友:
这个桥绝对是做好了,,不用换桥时也是是这样,,三个桥都换了,,

网友:
27.000晶振或谐振电容换下

网友:
桥桥桥。做死翘

网友:
换了晶振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过内存吧,查一下它的供电,时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