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940nw 白屏慢慢变黑

楼主(2011-10-12):
昨天遇到一台三星940nw的显示器白屏慢慢变黑,用套板问题也一样 ,屏供电正常,换了屏上的芯片型号为lru4312nia之后一半和原来一样一半蓝屏

网友: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是屏坏了,拖尾。

网友:
  考虑屏挂的几率较大!!!!

网友:
与高压条没有关系吗?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那应该是屏的问题了..你换了IC之前有变化,应该就是那个I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