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就掉电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2):
开机立刻掉电,拔掉小4P正常开机,小4P,上下管没短路,电感电容也正常,是什么原因??有时候又是正常的可以开机
掉电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pwm芯片 查了吗
同意楼主:
3.0
ooxx
同意楼主:

网友:
可能12V短路,查相关电路

网友:
应该是12V短路

网友:
查主次电管片,旁路电容

网友:
芯片品质不良。

网友:
12V短路 或者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电源部分有短路。

网友:
可以去查下vcore的供电,再查下芯片问题,

网友:
来看故障的

网友:
1秒掉电,能查到芯片?

网友:
看12V短路沒有 ?

网友:
可以先加焊下VRM,查下MOS管G极的限流电阻有无损坏,更换所有MOS管

网友:
开机就掉电有一般都是从电源下手的,好好查查电源供电部分啊,实在供电没有问题,CPU到桥的总线开机也会掉电的。。。。。修过G45的主板。。。。

网友:
这是典型的CPU共带你短路。一般是CPU供电的MOS有部分短路了。换了80%会好。要安全的话把CPU供电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换电源哦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先测+12V是否短路,如果短路换部分上下管;如果不短路,通过+12V输出的电源是否有短路,打对地阻值!

网友:
换掉CPU的电源IC看看

网友:
具体要看什么板子什么型号

网友:
12V保护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板子也是这样子的吗,会不会缺少电压引起开机掉电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