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参数 简介 新手看看可以收藏

楼主(2011-10-12):
显卡参数
1.GPU的架构。具体涉及到流处理器的数量(sp),流处理器组合排布的方式等等。直接比较的方式就是流处理器的数量,这是最方便最直观反映显卡性能的参数!
例如Nvidia显卡:
9400GT——16sp
9500GT——32sp
9600GSO---96sp(现在基本上全部缩水成48sp,而名称不改,卑鄙无耻之极)
9600GT——64sp
9800GT——112sp
GTS250——128sp
GTX260——216sp(这是260+;老版的260只有192sp)
GTX280/285——240sp
可以看出,成本-流处理器数量-性能-价格,这四个因素基本上都是同比例递增的

ATI的流处理器和NviDIA构成上有点不一样,大约5个sp才相当于Nvidia的1个:
4350——80sp
4650/70—320sp
4750——480sp
4830——640sp
4850/70-800sp
5850——1440sp
5870——1600sp
成本-流处理器数量->性能-价格的正比例关系依旧存在

2.核心频率。在同一个型号的显卡中,GPU频率也就是核心频率越高,图形计算能力越强。在市场上的产品中,我们需要尽量注意哪些产品号称“加强版”,实际上频率反而比公版的低,名为加强,实为减弱!
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某些显卡频率高于公版,但是供电、散热、做工都缩水了,最后能否保证显卡稳定工作?能否保证显卡温度在安全范围内?能否控制散热风扇的噪音?制造商很多都不考虑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忽悠消费者,让你多花钱买低成本的东西,而不顾品质!
我看到的提升频率,却又在供电做工散热方面做得不太差的非公版显卡,屈指可数。比较经典的,这里举一个正面的例子——蓝宝的毒药系列,虽然价格也较高。

3.显存带宽。我们一块显卡要有良好的图形处理能力,必须 GPU-显存 谐调得工作,尽量谁都不要拖后腿!那么什么样的搭配才是谐调的呢?我给你一个简单的标准——公版的搭配基本上都是合理的。公版,也就是ATI或者Nvidia的官方标准,一般新发布的第一个版本都是公版。
显存带宽具体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大约计算: 显存频率*显存位宽。所以ATI的高端显卡,例如新出的HD5870,虽然位宽也只有256bit,但是用到了频率高达4800Mhz的GDDR5显存,所以带宽上并不弱于使用位宽512bit,频率2000出头GDDR3显存的GTX280/260系列;而且由于位宽小了,电路设计也可以大大简化。所以显存频率也是个好东西,而不能单单只看位宽。

这里强烈鄙视一下这一款显卡:七彩虹(Colorful)逸彩9800GT-GD2 CF黄金版。这个拥有112sp流处理器的G92核心,用的居然是古老的GDDR2显存,频率800MHz,位宽128bit。应了我们常说的一句古话: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反面教材中的极端例子。

4.显存大小,关系基本上不大。以前有可能出于成本控制考虑可能会削减显存,现在绝大多数显卡都不会在这个连外行人都看重的参数上缺斤少两了。一般而言:
低端(500以下)显卡大于256M显存没有意义
中端(500-700)显卡大于512M显存基本没有意义(最高特效,1920*1080分辨率下需要超过512M显存的游戏很少见)
中高端(700-1000)显卡大于1G显存没有意义
最高端的显卡,1G显存是标配,绝大多数情况下足以满足需要。极少数游戏可以在极端分辨率(2560*1600)下用到1.5G左右的显存,据我所知,仅有《侠盗车手4》这么一款。

最后说一下如何获得这些参数。
普通用户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用GPU-Z来看(注意不是CPU-z),型号也许可以刷bios造假,但是流处理器数量(或者叫着色器)显存大小,位宽,核心频率与显存频率这些,目前而言是不可能造假的。

600元显卡,一般就HD4830和9800GT两种选择,两者性能半斤八两。推荐迪兰恒进 HD4830,以上所有参数都分布在合理的位置,品质还不算太差。不推荐9800GT不是因为这款显卡差,而是600元这个价位,制造这款显卡的品牌都太差了,参数或者做工过于残废。

网友:
沙发,楼主有心了总结的很好。七彩虹就是给烂牌子 鄙视!

网友:
又学习了。我最近在研究显卡。

网友(2012-11-28):
楼主  精辟啊   要不很多人 就是问  显卡显存是多大的     绝不关心 芯片  位宽  等差数
七彩虹  国内二线    越做越差

网友(2016-05-24):
我  有张HD5870的  ,主板识别到显卡  不显  你有这个卡的BIOS吗

网友:
华硕的   接口  供电都查了

网友(2016-09-25):
现在可以用 AIDA64了 很好用 ,简直是特别好用的一款电脑检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