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静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12):
寻找电脑静电的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
电脑

网友:
用跟铁丝直接连到地上就好了啊

网友:
把插座接地线或弄根电线一端接到机箱外壳一端接到地上

网友:
我也是这样搞得,但好多客户都不相信这些静电一般是没有地线引起的!!

网友:
注意手产生的静电,有条件,手腕带上防静电器

网友:
将电脑接地

网友:
带一个绝缘手套不就行了 或者将电脑接地

网友:
电脑接地,

网友:
接一根地线

网友:
对于静电 我们一般都不做什么措施

网友:
不接地也行,找个高点的凳子双脚站上去OK

网友:
接根地线..

网友:
很简单 把插头反插一下

网友:
最好的就是地线吧 但是很多客户都不在乎 还说电脑漏电

网友:
如果电源没有接地线,还真不是很好解决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静电吧,我认为是感应电,接地线就没有了

网友:
电源线的接地脚引到房里固定水管的钉子上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 这不是静电, 而是你室内的AC市电不干净有杂纹/频率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