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板不开机怎么修

楼主(2011-10-12):
有快主板 不上电 型号是945P-M3  待机电压有3.3   32.768 有0.3 0.4  不上电  IO换过 还是开不起点 给点思路。

网友:
开机的其他电路有问题唄,起振那里的有个电阻有问题没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检测CMOS电路,RTC电路。

网友:
晶振电压有点小,还可查一下Io到绿的电阻有没有问题,查一下开关针有没有电压,正常的为高电平

网友:
你强制开机看下能不能开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啊!用表测量下PWE脚有无3.3V或5V电压 按不开机故障维修

网友:
先跑跑电路

网友:
镊子强加电看看能加电不能   看看晶振起振没

网友:
搞了半天。搞好了。原来是那个跳冒跳错了。晕跳对了就可以开机了。晕死

网友:
晕!楼主太大意了啊!维修要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