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晶显示器亮一会就灭

楼主(2011-10-12):
有两台显示器,一台三星的,一台LG 。  开机亮个10分钟左右就灭了,  在开开不出  求解

网友:
先看看是高压还是灯管,电源,区分故障部位。

网友:
这个要测好久才出故障

网友:
19寸LG灯管问题居多,你可以用好的灯管插在故障机的电源板上测试,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板故障

网友:
好多像这样的问题,,,,,都是灯管的反馈信号掉焊了

网友: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LG换灯管OK, 三星换通用高压板搞定。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LG换下来的灯管是不是有黑的。我觉得去保护也有可能成功的

网友:
换下的灯管确实发黑,去保护怕还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