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10 跑E3

楼主(2011-10-12):
开机电流跑0.8----1.10---0.92停几秒----0.88。跑吗,1P--E3   什么问题求助中

网友:
看内存没过,你不插内存看下电流,如果有变化再考虑显卡

网友A:
bios或者内存有问题

网友:
像内存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或者是内存总线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没有过到

网友:
有波波的话先打下内存波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 跑00

852gm 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或者内存有问题

bois 刷过了  内存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