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AM V2 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12):
华硕M4N78-AM   V2 主板,第一次接上电源能正常进入系统,开机24小时无问题。正常关机后再开机, 触发2~5秒钟掉电, 接着再按开机键无反应(这时待机电压只有1.4v),断开电源20分钟以上又能正常开机了。  本人新手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A:
看看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开始掉电 主板满足供电、时钟、复位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检测卡跑什么代码开始掉电 主板满足供电、时钟、复位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正常关机后再开机,检测卡还没跑代码就掉电了。

网友:
郁闷啊,没想到刚入门学习,就遇到这种主板,今天还有一个发现,有一个芯片发烫,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以前也没见过这个芯片,上面标“B5071A2KFBG".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开机发烫还是待机发烫,如果太烫手的话,可以考虑换1个

网友:
搞了好久,死马当活马医了,找朋友加焊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