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子什么问题》?

楼主(2011-10-12):
启动电源灯亮。但一般机子不会亮。  要长按电源键关机后。再开机。一般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送到专业那里去修吧 别心疼那俩钱了 给做维修的一口饭吃吧

网友:
范围很大,建议缩小范围后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是休眠起不来吧?如果是,先量一下休眠时的内存电压,S3及S4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