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80 跑55

楼主(2011-10-12):
看论坛些不过 显卡的问题很多 所有的外设都拿掉了 没有用 考虑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显卡集成在北桥里 想换北桥 可是手里没有 客户也没同意修不修 不知道是北桥问题 ?
显卡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感觉是BIOS出错了 反正刷了不要成本的

网友:
楼主好了要告诉我哦 期待结果

网友:
你应该先换个内存和CPU试试,不行的话换北桥吧。

网友:
cpu 内存 都换过了 BIOS 也刷过了 还是一样 听说南桥也会引起不过 因为手上没有北桥 先把南桥换了 还是档55 刚刚定了颗北桥 等待回来 换上等结果呢!

网友:
55是检测USB设备啊,应该还是南桥

网友:
一般跑55的话,和南桥方面关系比较大

网友:
换北桥,可以亮机了。但是进系统到 滚动条 那卡住了 进系统还检测不到声卡

网友:
因为之前看论坛 动过很多地方 BIOS 外设 都拆过 看样子还要重新搞

网友:
重新焊声卡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