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不触发

楼主(2011-10-12):
今收到一台CQ61不触发,待机3,5V正常,开关电压,南桥晶振都正常,查出南桥的PG信号不正常,刷BIOS故障排除

网友:
刷BIOS是再时钟、供电、复位正常的情况下刷的

网友(点评):
也不是啊。有的bios参与触发

网友:
i.O没有关系么

网友:
南桥没有PG信号刷BIOS能好吗!!!~

网友:
大哥,这个与io有关系吧,io的工作条件都没查一下,刷bios,不错,但是你也看看bios是不是参与触发啊,修好了。确实不错i,但是说南桥的pg,这个。。。

网友:
刷bois 可以的 最好就北桥先加焊下

网友:
你,专业点嘛,管北桥什么事情啊,我晕,不要灌水,简直就是恶意了。汗哒哒的

网友:
楼主    南桥的PG是触发后产生的吧    你现在都不触发   怎么知道没PG??

触发后只有当系统供电正常后会发一个PG给南桥同时南桥发一个PG给CPU发一个PG信号,,没触发不知道楼主的PG指的是什么

网友A:
PG是 一切都正常以后,给SB发过去的吧。  PGOOD信号。 楼主是说这个么。

网友:
PG指的是待机好信号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 复位下BIOS就应该解决呢

网友:
好象是秒杀了。 没看懂!

网友:
这种是高高手,还是不讲道理

网友:
BIOS不正常,EC不能初始化。出好多问题。

网友:
查查,IO 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PG开机触发后才有吧。

网友:
楼主 本来就不是很懂 还说我灌水 我上次上传了一个 不触电不上电的图  你可以下载来看看

网友:
你怎么一找就找到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G是 一切都正常以后,给SB发过去的吧。  PGOOD信号。 楼主是说这个么。

对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