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电阻等效电路,请求各位指正

楼主(2011-10-12):
首先说明这个等效电路未必正确,请各位指正探讨,那么a点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图A点电压没法计算,V1处的电池被加上约12V的电压,其内阻小的话会直接短路掉!

网友:
楼主的这个上啦电阻的等效电路是咋等效出来了啊??看不懂哎。。

网友:
再说了。。楼主的这个电路就是不接后面的电池前面12V的电池加在这两个负载电阻上电流也一个安培多了。。。再说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一般没有几欧的阻值的。。。

网友:
问题是我不管怎么调节 V1、 V2,R1、R2的参数,我用计算机仿真软件算,R1的电压都是V1的值

网友:
谢谢 pfvl2008、 dahai 的指正
现将这个等效电路图修改如下
改如下:

网友:
很正常啊。不信你将的维修用的稳压电源代替V1就知道了。R1上的电压被V1决定了的。而V1是恒压输出,当然R1两端的电压是V1。因为仿真软件是的电源是理论上理想的电源。不考滤内阻,不考滤其它一切东东。

网友:
不加V2、R2  ,a点的电压为1.6V,增加V2、R2 ,最后算出a点的电压为2.3V
说明a点的电压被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