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问题求助 G470

楼主(2011-10-12):
我这有个联想G470的本加点跑0.24就重启,我量了下3.3V    5V 都有就是CPU没有电压,19V也过来了后来量CPU供电芯片ISL95831 芯片6脚1.06V    15脚0.9V    30脚1.8V      31脚1.8V    36脚1.5V     40脚1.5V    7脚3.3V   其他的脚都没有电压,  是供电芯片坏了还是有地方保护了?
修到这就没思路 请高手指教。。。。。

网友(点评):
查下3 5V后级吧。

网友: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    3脚没有电压吗?  如果芯片的条件都有了 会有一个PGOOD发出  但 3脚没有   先把这个芯片换了吧

网友:
量一下八脚电压

网友:
量下CPU下管是不是有5V,有的话就保护了,一般是CPU供电芯片引起的,直接换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个故障客户说是怎么出现的,比如进水没有?摔过没有?先换个CPU和CPU供电芯片试试,再就是北桥了。

网友:
摔了  但是能用用着用着就不行了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在说啊

网友:
关键是我没有芯片啊   我要确定是哪个芯片坏了在定芯片。。。。。   头大啊 。。。。。

网友:
换了再说,没芯片就难啦

网友:
8脚没有电压

网友:
CPU上管那不是19V公共点吗   有19V电压  但是这个管子的控制脚一直都没有电压  他不输出电压。。。。

网友:
它是26UG控制的  26脚也没有电压。。。   咋回事?

网友:
摔过的  你吹下有可能就好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好把  我试试

网友:
不中啊?
   我现在想确定下是芯片坏了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高手指教。。。。。

网友:
芯片应该有个5V的VCC吧,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要是满足的话就换。

网友:
如果8脚,3脚都没有电压的话,再量CPU的5V有没有,没有的话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
你这个是没有上CPU开机的电流吧,这个板子有时序图啊,你看图修啊。上CPU开机电流这么大的话,肯定还有其他电压没有起来啦。还有不上CPU的话CPU电压当然不会出来啊,如果你确定其他电压都出来,没有CPU电压,有这个电压芯片换个,没有好的话,看看有没有电阻阻值变大,管子坏什么的,都OK,你刷下pch BIOS 也就是南北桥合一的桥的BIOS,刷了不行或者没有刷的机器,直接换PCH。只要其他地方没有问题,一般都会好,你要不懂电路不会看图,那就难办了。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正常就先换了  先排除芯片

网友(2011-11-12):
我也正碰上这个问题呢,CPU供电芯片ISL95831的工作需要的供电都满足、连VR-ON开关信号都有3.3V的电压,可就是不能出CPU电压,换过95831也不行,头大大。说明一下,这板进过水的,C面很大面积都有腐蚀现象,经仔细观察也看出是否有掉件货坏件以及阻值变大等情况。这个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不是太多了

网友:
跟我这个1.05没有出来的一样啊,芯片都换几个了

网友:
很奇怪 联想的的电脑都爱进水。。。

网友:
条件都不满足,怎么输出啊,更不用说输出PG了

网友:
主要的供电正常的话,看输出的信号正常不

网友:
换一个VCC——CORE应该可以好。 可能是EN—CLK

网友:
  7pinVR_ON有3.3V的开启信号正常  23PIN 24PIN有没有供电   如果有供电的话  看下看下管的G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的条件都满足不?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吗?好像36脚的电压有点低

网友:
手头也有个95831这个供电芯片,CPU无供电,师傅们请问这个要什么工作条件?或者具体怎么判断他的好坏.

网友(2011-12-17):
22。 30 。31。应该都是+5VS过个电阻的,应该都是在5V左右的电压才是正常。往前查。  是U38 一个+5VALW转成+5VS,不应该是1。5V。

网友:
这机器还没过保啊

网友:
3脚是PG啊,要CPU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才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