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旋转轴的X61外接显示,接屏掉电

楼主(2011-10-12):
带旋转轴的X61外接显示,接屏掉电,测过屏,屏线高压都是好的,手上有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像这种情况应该是高压问题啊!!!~

网友:
我的也是啊。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我要下载,要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46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