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HP液晶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1-10-12):
我手上有这样一块集电源,高压,驱动板的一体板,之前客户拿过来,不通电,一查原来是一个754的启动电阻坏了,
换一个上去,启动电压出来,驱动板也点亮,就以为修好了,谁知,一上负载,就带不起负载了.
这种带不起负载还很特别,
1.你接上灯管,能正常点要管,没问题,
2.你单接屏,不接高压,他也能正常.
不过要是灯管和屏一起接,12V的输入出电压就7-12的跳变.
搞的我很郁闷呀!!有那位高手修这种故障的,指导一下......

网友:
查一下,那个电流取样电阻 。。。。。

网友A:
你空载电压是多少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空载电压是多少压?

空载电压是12V,单接灯管或是单接屏电压都是12V
二样一起接,就7-12跳变.

网友:
更换电源IC持续供电VCC滤波电解,常用的是22UF 47UF 100UF/5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压是12V,单接灯管或是单接屏电压都是12V
二样一起接,就7-12跳变.

电压偏低。空载应该是14左右。

网友C:
更换电源IC持续供电VCC滤波电解电容,常用的是22UF 47UF 100UF/50V。
同意六楼的 不行就把光耦 等等换掉

网友D:
注意查一下亮度调节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检查下电容有没鼓包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下电容有没鼓包漏液

这种问题肯定是没有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注意查一下亮度调节电路是否有问题

请问那部分的电路是亮度调节电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源IC持续供电VCC滤波电解电容,常用的是22UF 47UF 100UF/50V。
同意六楼的 不行就把光耦 等等换掉

我也想换一个IC试一下,可是没有这种IC.郁闷呢?滤波电解电容不良会不会影响到电源不工作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部分的电路是亮度调节电路呢?

到高压板上去的那排线有一根是调亮度的,你跟着那一根线找下来就能找到

网友:
电源板部分绝对有问题    看看供电脚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个供电管整流管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高压板上去的那排线有一根是调亮度的,你跟着那一根线找下来就能找到

你说的就是ADJ吧,好像没有这根线也可以工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