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风扇的热管也会坏?

楼主(2011-10-12):
听说过坏的,我还没见过。

但是我这边有个,显卡一开机就是70多度,开几分钟就是90多度,摸显卡上面的散热器很热,可是热管的那一头却不怎么热,cpu温度也才47度。

网友:
这个不用怀疑,我碰到过,换下的件还在我还收着呢

网友:
这管子怎么会坏呢?难道漏液?漏气?

网友:
114度,恐怖啊。

网友:
你可以拿下来,用疯抢吹一头,看另外一头热不热,这样最好验证了~~~~看你情况你的应该就是铜管挂了

网友:
现在显卡温度119度,cpu温度45度,硬盘温度40度,风扇转速4400转/分。

网友:
cpu使用率45%,风扇出风口吹出来的都是冷风,一点不热。

网友:
漏液了,换过几根了。

网友:
鲁大师,在显卡温度86度时候报警。

119度,为什么不自动关机保护呢?

网友:
acer4736和 TCL的都遇到过坏的

网友:
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散热模组 坏的 很正常啊  没什么稀奇的啊

网友:
哦,真的会坏呀,又长见识了。。。。。

网友:
散热管坏的多了,哥们都换N个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Z60T的,是热管坏了,开机一下就烫得死,得出风口那一头却冰凉冰凉的,不用多久就会掉电保护

网友:
HP坏的也多

网友:
会坏的  我碰过一台TCL笔记本 就是这样  容易死机  后来才注意这个热导管 换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网友:
107都没有保护停机

网友:
最高119哦,没敢再开了,继续开可能更高。

厂家应该也设定一个显卡温度保护,不然知道烧坏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坏的但是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的但是不多

中国制造的品质是越来越差,

以前从不出问题的东西,现在都会出问题。

网友:
热导管肯定会有坏得,说白了就是铜管抽了真空,加入导热液体当温度高了液体成蒸发到冷却段又成了液体如此循环的降温过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是IBM的双核机器,一个是ACER的,管热得要死,但是散热口吹出来的风是凉的!U直接开机就上60了,换了后立刻变回40...................

网友:
换了新的就好了,

最高温度62度。

网友:
遇到过,可能是封口的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