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最常用的CPU供电mos管都有那些?

楼主(2011-10-12):
刚开始做主板维修想进一点配件 大家给说说cpu供电用的mos管那些最常用,最好是通用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还有一般主板维修用的配件像mos管 i/o 芯片 等各种小配件大家都在那里进货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多买点料板。料板上都有。用什么拆什么

网友:
料板是二手坏板吗?你可以淘宝上买。。

网友:
一块料板才能拆几个啊 再说这些个mos管也不贵 就是不知道那些最常用

网友:
那位大侠给说说呗

网友:
买那些二手的坏版不就行乐,那上面都有,

网友:
MOS管不是通用的吗?   还管他什么型号干什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还有二极管,三极管,IO芯片,电源芯片,都有通用的型号没?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大家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