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独立笔记本,,跑3D显卡就到了80度以上,,鲁大师就叫,,什么温度才正常呢

楼主(2011-10-12):
ibm t61独立笔记本,,跑3D显卡就到了80度以上,,鲁大师就叫,,什么温度才正常呢

网友:
60多度以上 就不正常了吧

网友:
换了一个风扇就好了,,,CPU60左右,,显卡在跑3D在80以下

网友:
笔记本独显跑3d的话,峰值温度没超过85我觉得都属于正常的。超过了就要检查散热系统了。

网友:
70度一下我觉得可以接受。超过的话长久会坏得快。

网友:
没事 独立就这样

网友:
坏了再说吧。

网友:
换铜管吧  单换风扇不管事

网友:
80度笔记本这样还是正常的吧~待机这样就不正常了~不过这机器貌似部分有显卡门

网友:
鲁大师可以自己设定,一般默认值都是80报警

网友(2012-06-24):
换个散热管 清理一下 坏了在说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然后改成常转的,在主板上找个5V的电压飞一根线,不过IBM的改了风扇BIOS就会报错的,得按一下ESC键才能进系统。

网友(2013-03-08):
改好风扇,一般可以在56度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