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1t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1-10-12):
华硕m51t待机电流0.009 正常 无短路, 按开机键 电流升到0.103不动了 ,通电指示灯不亮。测保护隔离电路正常 ,带机电压正常  开机键也有3.3V电压,按开机建电流能到0。103 说明能触发 指示灯怎么不亮呢?供电不足?仔细看了下电源接口发现一接地大电感烧的变色了,测量是好的就 加焊了一下。再按开机键 哈哈 灯亮了电流一下升到2.2 显示了。此机耗电大 电流大 插上电池电流能到4.5A, 时间长了造成接地电感虚焊 导致供电不足。

网友:
您好,请问这个待机下有  3v  .5v吗?
我正好有个这板,加焊座子不触发了、

网友:
哇靠,运气真好!

网友:
思路不错吗  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真没测到,没有图纸 我也不敢乱说 ,不过按键上有电压 说明待机电路正常。

网友A:
看电流貌似有电压没有出,加焊电源出保险好了,有点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貌似有电压没有出,加焊电源出保险好了,有点不理解。

看来 此机电源接口处元件易虚焊接触不良导致不开机 是通病。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电流跑到1。3不开机。反算1。2------1。3跳就,取下内存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待机电流0.009 正常
------------------------------
待机电流0.009正常吗?我那次一个acer 4736zg的,待机也是0.006这样的,正常吗?我以为待机回在0.几a呢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待机应该是1A以内吧

网友:
楼主名号啊  哈哈  狗屎运都被你走了

网友:
待机有3 5V我有点位图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2011-11-24):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开上电流跑到1.6回到1.3.就是不亮不知是显卡不是北桥

网友:
是北桥的问题。。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北桥,,亮了

网友:
版主比较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