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5PL-A VER.3.0 不定时跑码小维修(二修机)

楼主(2011-10-12):
         此板同行在别处维修过,没修好,就沦落在这来了。
         先看下主板型号吧

          看了下板上动了很多东西现场展示给各位看看
           I/O W83627THG 动过

          时钟芯片  ICS 954127BFLF

          网卡 RTL8110SC

          U供电IC RT8802A 和BD-9C

          认真的看了下基本上没空焊和短路就开始上电,诊断卡不跑码
                    接着开始测量供电,内存电压2.5V 南北桥电压1.5V VTT 1.2v  U供电1.4V均正常,因为不稳定加上是精英的主板(精英的很多U座容易出问题)压着U座开机还是不跑码。
          突然感觉哪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着,侧看了下网络头的灯在闪,这RTL8110SC的在没插网线进去应该是不会闪的,一般没连接网线网络灯就开始闪的话打部分就是网卡部分出问题了,网卡本体居多,不过不是绝对的哦!

           于是先把网卡取下,再上电主板居然可以跑码了

           心想应该是网卡坏了导致不正常跑U,在报废板上找了下网卡上上去,再通电怎么又不跑码了,难道这网卡是坏的,不过应该没那么巧吧!还是查查跟网卡有关的东西吧!首先查得就是供电了,一般在网卡旁边的黑色电感,看了下旁边有两个电感,其中一个测量有2.5V电压,另外一个L42位置上的电感无电压,难道电感坏了,查另一边还是没电压,断电打了下组织直接接地了。

           原来是短路了难怪会没电压,剩下就是看下是什么导致这电压短路的,L42电感分别跟BC168 BC166 MC65这三个贴片电容相连 ,认真看了下MC65这电容好像缺了一个脚一样,直接把电容翘起,在打阻值变为4百多欧

          原来就是这电容坏了导致L42电感电压被拉低了。重新上电可以正常跑码。

          把电容测量了下是短路了

          想看下这板不稳定跑U是不是这电容引起的,重复试了N次均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测试网卡正常上网。
          跑了下L42黑色电感是通网卡99PIN 看了下图纸 是VDD供电脚!

H55
很强大。。。。。。。。。
应该是2代的内存
赞一个。很给力
你就是我的目标。
945的板内存还是1代的?

网友:
图片少了点 但是思路很清晰啊 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要上网卡呢 直接卖给他一个独立的不就行了么

网友:
如果着这样的话,就把网卡芯片卸了,加一片PCI网卡就可了吗

网友(点评):
因为网卡供电短路。与网卡芯片无关。拆下网卡还是一样短路。所以拆下网卡也一样毛病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那个电感是供电的,是不是先查图纸的?

网友(2012-01-01):
对的,不加东西较好
过度板,有可能是一代内存的
如果这样在我们这里你换PCI 、网卡就收不到维修费了。。
确实 这样赚的更多 大家都舒服

网友(2011-10-12):
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上传上来的在编辑里也可以看到的,就是发表的时候就这样了。郁闷死了

网友:
我这边怎么看不到图片啊????楼主把图补上!!!!

网友:
学习了,高手。。。。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明确很好

网友:
好久没见你发帖子了,出来就是精华帖~~一般我看到那灯亮了我就直接摘了,不过灯亮了就代表坏了,前段日子我就碰到一张华硕810的就是亮灯,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前阵子我都发了好几个了。

网友:
如果不装网卡芯片,上独立网卡应该也能正常用吧

网友(点评):
那也要客户同意啊!

网友:
呵呵,客户不同意,就忽悠他同意,说什么独立网卡哪里好,集成哪里不好不稳定哈,呵呵,你懂得,蔡总的帖子还是得狠狠顶一把,发帖辛苦了,我可是一直关注你的粉。。。。

网友(2012-01-01):
兄弟客气了。这就是互相学习的平台。

网友(2011-10-12):
我这里可以看到每张图,LZ很牛逼

网友:
台式机跟笔记本有点不一样啊     以后还要更加努力加快速度的学习啊,LZ图纸哪来的,LZ可知哪有大量的台式机的图纸下载呢

网友(点评):
主板的图纸本来就不多啊!只是芯片的图纸你可以在网上找

网友:
哈。楼主修板眼观六路啊。。这个网卡这里,一个是连接指示灯。。另外一个是数据灯吧,供电对地会让连接指示灯亮。。以后得多留心了。。。

网友:
我看大家对对地阻值有很敏感呢

网友:
哥啊!你太猛了!你该把以后发的帖子当成教材贴,比如这个故障点会引发那些故障,网卡的测试点、怎么维修等都系统的说下,新手就更懂得多了,当然会的人就更多了,竞争也多了!

网友(点评):
呵呵!你在基地也学的不错啊!实践段实践基本上就可以正常上手了

网友:
我还留着块这型号北桥开焊的板子馁

网友:
技术好的人就是不一样,如果给我修,估计越修越坏了,每次你发的贴都不错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知网卡是否发烫?

网友(点评):
并不是网卡坏了就会发烫

网友:
思路明确,下手比较准。应了:稳准狠

网友:
不真实     945     内存哪来的2.5V?

网友(点评):
就是这款精英的才这样的,不过跑码后电压就会变为1.8V,你遇到的时候你可以试下看是不是不真实的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上U 都不带加风扇的,果然很另类啊

网友(点评):
不上风扇开机10来秒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有图片,有思路,有讲解,多好的帖子啊,希望楼主多发点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啊!  很系统!

网友:
宁缺勿滥,网卡也会导致不跑马,如果那个信号灯不亮的话,估计很难查。

网友:
学习了。谢谢您的分享。哈

网友:
很好的贴子啊,顶上!!!

网友:
网卡拆了不装。那是不是那问题可以不用修啊?

网友:
楼主观察的蛮仔细哦 这个问题真的是又简单有复杂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攒!!!

网友:
很是详细,很受欢迎啊

网友:
求解说 2.5V 怎计算出来

网友:
楼主真的细心,是我的话估计取掉网卡就ok了,不会再继续找原因的

网友:
维修重在细心,思路清晰。

网友:
我们一般是不加网卡的.让客户自己加的.钱照收不误.

网友:
学习了,我这也有一块类似问题的板。可以参考。谢谢啦

网友:
我接两片这板 上电就是D1 3.3V指示灯不亮,搞的头都大了,插上内存显卡开机 居然亮的,脏话,心说同行不可能是菩萨,多试几次,居然复位就不亮机,不走码 鬼知道挡什么地方,断电再上又亮了。没法子,刷吧,一百块的玩具编程器刷了官方的BIOS,依旧不跑马,依旧3.3不亮,但板子行云流水,进系统正常,反复重启也正常,收工打电话等银子。精英775见最多的是跑D0 ,各大电压正常,BIOS写了涛声依旧,听人说多为座子的事,那把850死活吹不动它,就那么安静的躺着,慢慢等垃圾佬来了挑三拣四吧。

网友:
楼主可以检测到并精确到小电阻和小电容。这才是电脑维修的至高境界。

网友:
赞 表一个 第一次看见不加网线 网口灯能亮的

网友:
有一点很是郁闷啊 电容坏了 引起电感没点压 那网卡上肯定也没电压了 网卡肯定也没工作 那吧网卡吹掉 为什么能跑码呢?
neco
这里的贴片电容连接电感一端是起到滤波输出作用的。
详情

网友:
额,我一般是把网卡拆了周边的小东西也都拆干净了上独立网卡的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学习,你就是我的目标!加油!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猛,高手,以后多加学习了

网友:
蔡杰的帖子就是精华,一直关注着他得帖子,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发帖了吧,终于又看到了,顶!!!!!!!!!!!!!!

网友:
楼主水平高 很细心 向你学习

网友:
如果看不到灯闪,可能有点难修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我的目标就是你了。

网友:
淘宝有好多也是拔了网卡的板子卖哦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楼主真细心啊 要是换了我的话可能直接把网卡芯片拿掉 上独立网卡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心细的高手

网友:
这板子要是在我手上,怕是修不出来了,哎。。。。

网友:
又长见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