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一短

楼主(2011-10-12):
   前几天接了块 讯林845GU的板子,拿过来是短路,上电后测出是串口芯片短路了,摘了后好了,客户拿回家后用了几天说又不行了,!原来客户自己回家装的机子,客户说把复位和喇叭的地方戳了下,冒火花了!现在又是短路!郁闷,一点头绪都没了!不插12V都断。不会是桥挂了吧??

网友:
短接喇叭一般不会导致短路啊。烧坏的也不重要。你是如何判定短路的

网友A:
不插12v短  那你看看电源橙色线对地阻值多少啊??

网友:
  插上电源点开关检测卡闪下就灭,前提还是没插12V

网友B:
  插上电源点开关检测卡闪下就灭,前提还是没插12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824&highligh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插12v短  那你看看电源橙色线对地阻值多少啊??

  对地30,问题出在这,???以前也没深入了解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地30,问题出在这,???以前也没深入了解这

强制上电 去摸主板什么东西烫手 干倒  不行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插上电源点开关检测卡闪下就灭,前提还是没插12V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 ...

闪下就灭也不一定都是短路啊!
要看绿线是高还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制上电 去摸主板什么东西烫手 干倒  不行再说。。

不建意这样,不是万不得已不要用此招,会有扩大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闪下就灭也不一定都是短路啊!
要看绿线是高还是低。

    绿线高!是什么问题???和桥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绿线高!是什么问题???和桥有关系么??

只是主板缺少供电或者CMOS跳线反了等引起。不是短路

网友:
跳线的问题吧

网友:
  原先板子上的跳线和现在的跳线都没变。感觉不是跳线的问题!